求助!!!!!有谁用过pic带can 接口的单片机,那里有相关的资料?

楼主(2003-05-17):
(无正文)

网友A(2003-04-03):
呵呵,你真是找对人了,我用!

楼主:
有资料吗? 我想用pic 的单片机

网友A:
microchip的网站上有每一片芯片的数据表及使用编程手册 带CAN口的有PIC18C658,PIC18FXXX等系列 可以去下载

楼主:
我用的是pic18f248,主要是寄存器的设置及波特率的设置,我想有没有现有的例子?

网友A:
你可以查手册里面can module的部分说明 每个寄存器的说明都非常详细的,你只需要按说明写入每个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CAN有几种工作模式,你在写特殊功能寄存器之前把CAN设为configuration mode,然后写入每个寄存器值后,再把CAN设为normal mode,此时要检测标志位等待CAN确实已被设置为normal的模式。如果设置成功,则CAN初始化完毕

楼主:
谢谢,我已经看过了,正在调试

网友B(2003-05-15):
请问各路英雄那儿有PIC相关教材买

网友A:
PIC北航有几本书,但我觉得还不如到Microchip去下载各种芯片手册来看,非常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