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能控制两相电机吗?

楼主(2003-05-17):
我买的泵想用变频器调整泵电机转速来调节流量,可是泵是两相电机,不知道能不能用变频器实现?另外,这种普通电机能够调速吗?是不是任何电机都可以调速?

网友A(2003-04-02):
不能用于两相电机!!

网友B:
是单相电机吧?原理上可以使用,接一相,要求变频器没有或能关掉缺相保护,同时,变频器容量要根据电机功率相应调高。 还有一办法,就是定做专用单相进、单相出220V变频器。这样的变频器大概只有我们能供货,哈哈 我们刚做过这样的一套恒压供水系统250W单相水泵变频控制 无锡晨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中山路359号吟春大厦2520 T:0510-27314720 F:0510-2731416 吴志强 13093089873 EMAIL:wuzq@wx88.net

网友C:
我看见变频器控制单相电机,不过,是三个单相电机平衡接的。

网友B:
看电机怎么接,计算I=P/1.732U,保持变频输出相电流与电机相电流一致即可,考虑到不平横运行,变频器功率应再提高一级,这样就可以

网友D:
众多变频器供应商都有专用的单相变频器,去施耐德、西门子等厂家咨询一下吧

网友E:
把电容去掉,三根线接到变频器输出端。真的,我试过。

网友B:
单相变频器和单相输出的变频器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F(2003-05-16):
可以,来电传,我答复您 02423893548 刘先生

网友G:
超导的说法是有理论依据的,而且我也这样做过,但要注意搞懂电机的接线。

网友H:
请问具体把哪个电容去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