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pmac接线

楼主(2003-05-17):
请教一下 Pmac卡的伺服ON怎么接法? 谢谢!!

楼主(2004-05-25):
各位大虾好!请教一下在FX2n系列PLC中,如何把16进制数据转化成10进制或者2进制数据? 例如:D20中存储的16进制数据为1706,请问如何把D20中的数据转化成10进制数! 谢谢

网友A:
PMAC有伺服ON信号吗? 只有AENA吧

网友B:
AENA/DIR是输出信号,接到功率放大器的ENABLE端就行了。如果AENA为低表示电机是Enable的,否则就是Kill的。Kill命令实际上就是改变AENA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