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或232中继器

楼主(2003-05-17):
我想对5公里外的设备进行监控,传输介质只有电话线,远端设备输出232和485,请问高手,有没有通过中继实现的可能,请与我联系,多谢!0532-5951155 付成

网友A(2003-04-10):
可以用中继,最多可达10Km。建议用Modem拨号。我们有此方面丰富经验。可以和我联络! T:021-62471722

网友B:
用专线MODEM(调制解调器)。

网友C:
北京瑞赛特有一款RS232/485转换的加上中继器可实现。http://www.rs232.net.cn/8520.htm,http://www.rs232.net.cn/8510.htm。打个电话也可以025-4200870

网友D:
如果你的傳輸線用電話線,串口為485和232,建議如下: Rs-232 Rs-485 1.PC <====> I-7520 <=====> 遠端設備,當距離超過1.2Km,可用 I-7510中繼器來延長傳輸距離。此架構的好處為程式簡單,只需對232串口作通訊收送,不需考率其他問題如:RTS control, modem撥號程式…等優點,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10.htm 2.當然中間的傳輸材質也可用光纖、wireless modem、GSM、GPS…等,詳細資料可上泓格網站:http://www.icpdas.com/products/modem/modem_index.htm or mail your question to service@icpdas.com

网友E(2003-05-15):
找我了,这里的232中继器全双工,10Km。够了吧!

楼主:
我经常在家通过电话线监控20KM以外工厂的设备运行情况:在家拨工厂中办公室的电话,办公室放一台服务器,办公室调制介调器通过应用程序自动接线并与家中电脑连接,连接完成后,在家可以控制办公室电脑的串口了。当然,现在我能在家还能控制工厂内局域网中的设备服务器,如MOXA公司的DE-334,DE-311等。注:此方案最大的缺点是运行费用较高,因电话一直联线,电话费较高。

楼主:
485总线好了。我以前使用过可达3KM的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