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松下交流伺服电机的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3-05-17):
各位高手,小弟想请教一下三菱plc与松下交流伺服电机的连接的问题 用位置控制, 我现在队,plc的脉冲输出和松下连接不清楚 他们间的电流,与电压的问题不清楚 谢谢各位

网友A:
大哥,你行行好,有没有三菱plc的电脑编程软件阿,小弟想down一个 lin_abiao@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