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电机过冲严重怎么办?

楼主(2003-05-17):
我使用了松下A系列2000瓦电机,位置控制方式,通过减速器与机械装置连接, 采用梯形加减速,但是速度和减速度较大的时候,不能立即停止,机械装置的过冲 很明显,负载/转子 惯量比为8:1,请教一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在加减速阶段,我使用超载运行。运行时间比较短(80ms),电机没有过载报警。 是否有如下可能? 1、驱动器参数不合适(可能较小,因为低速运行正常) 2、减速器刚性不够 3、电机力矩不够(奇怪的是加速没有问题,减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