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碎石机变频节能控制怎么做?

楼主(2003-05-17):
碎石机变频节能控制怎么做?

网友A:
楼上:碎石机变频节能控制我们做过!给我们来电! TEL:010-63336909,63336910

楼主:
能否指教基本思路?

网友B:
碎石机是不是指破碎机,如果是,用节电器比较好.

楼主:
是的。不知道你指的节电器是什么?可以和我们联系0571-85374299

楼主:
就是破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