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再生电阻过热

楼主(2003-05-17):
定位模块:FX2N-20GM 伺服放大器:MR-J2S-350A,电阻:500W 13欧姆; 空载一段时间后就120多度,带着负载运行1个多小时后伺服放大器就报警说再生电阻过流. 现在只能用一个大的风扇吹着生产,那里的通风散热没问题.那样的系统我们设计过多条. 应该不是电阻选小的问题!请问各位可能是什么问题呢?还有MR-RB50的参数是不是500W 13欧姆??

网友A:
RB50的参数没错。用1kW 13欧姆电阻试

楼主:
但是按照资料配没错,而且人家也是那样用着,你要加大电阻功率可要自己给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