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时间问题

楼主(2003-05-17):
请问以下2个时间的关系: 1。各个通道间的间隔时间由什么决定?2。各个通道自己的采样时间? . 比如:采集板1.25M/S,64通道。 是否在各通道间理论上的间隔时间为时间1/(1.25/64)微秒? 如果不是该如何考虑通道间的间隔时间呢?

网友A:
1.运放的setting time,指多路切换时的运放最小设定时间.通常板卡标称的是单路最大采样速率,但当通道数比较多是,总的采样速率往往低于标称值. 2.不一定,特别是各个通道之间的信号差别很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