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基于VXI总线的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3-05-17):
请教高手: 同时完成128个通道信号同步采集,采样精度为8-16位可调,最高采样率为每通道1200kHz.有适合系统的采集卡吗?

网友A:
规格要求很高啊,我记得国外有VXI 32路的同步采集卡,可能是做航天测试应用。

楼主:
李侃老师: 谢谢你,你能帮我找到VXI 32路的同步采集卡的资料吗? 我的信箱:gejix@tom.com

网友A:
访问http://www.vxi.org/

楼主:
我上不去,你能帮我转发一下吗?它的采样精度和最高采样率满足要求吗?

网友B:
李侃老师: 请教您一个问题,有高速的数据采集卡已经满足我的采集信号要求,后端信号处理全部用软件实现,这样的系统是否会比VXI系统更具有灵活性? 采用VXI系统,和数据采集卡具体优缺点是什么? 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A:
VXI定义了局部总线,10M/100M时钟,局部总线等专业测试信号,适合与高精度数据采集场合. VXI总线价格昂贵,建议选择PXI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