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究竟应如何分配内存

楼主(2003-05-17):
前面的问题解决了,好象是语法问题,不好意思 现在碰到的问题还是频频死机,无论是PCI-9118自带的例子程序还是自己写的都是一运行就 死机。怀疑是内存分配的问题。卡的初始化所占的内存我分配的是64M,循环缓冲区我分3M ,用户缓冲区我定义了一个指针数组。大概有6000000个单元,请问这样行吗?在VC的MFC里 用哪个语句分配内存比较好。我用的是...=unsigned short new[] .....可以否?还是GLOBALALLOC好?,请高手指点。我机子的配子是研祥的818L,P3-1G,375M的内存。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死机吧

网友A:
对于PCI-9118卡,初始化内存分配2M,即可,循环buffer不能超过初始化内存.用户缓冲大小取决于物理内存的大小.

楼主:
谢谢了 我试试先,您说用户内存取决于物理内存的大小,那我375的内存,请问定义用户缓冲为多大合适?

网友A:
最大200M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