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种变频器能通过PLC或工控机读出转矩信号?

楼主(2003-05-17):
我需要知道75KW交流电机在恒速运行状态下的转矩信号,要求变频器是一拖二,向高手请教如何实现?

楼主(2001-07-04):
请与北京比莱恩机电发展公司的文超先生联系,他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电话 010-64362179。

网友A(2001-08-10):
现在三菱的PLC和变频有这种功能,是485的方式,数据速度是 12M够吗?联系电话:0731---8888133贵强

网友B:
能否说明实际应用的环境.

网友C:
vacon cx4系列025-4891862张

网友D(2001-09-12):
无论DTC还是VC控制方式,都对电机参数敏感,因此一托二采用的是V/F控制方式.一般来说,V/F对转矩可以做到一个限定,但是要做到精确控制?难.

网友E:
华为的TD系列变频器可以,485协议。 0755--6062482

网友F(2003-05-11):
ABB的ACS600系列变频器可以

楼主:
德国KEB的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电话:021-52574020 62593980

网友G:
西门子可以

网友H:
富士采用标准485,并且可以用富士触摸屏直接读取,非常方便易行。

网友I:
delta的PLC有专用的指令可用一条指令读到变频器的所有参数。通信方式为RS485(MODBUS协议),PLC和变频器均有内置的通信口。 TEL:0592-5712389 李先生。

网友J:
schneider 公司生产的系列变频器就可以! TEL:0372-3921098 MOB:13193530148 E-MAIL:JIANGHE5577@YAH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