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1用何替代

楼主(2003-05-17):
有数种设备用F1-20MR;F1-40MR;F1-60MR控制,请教各位前辈,用哪种三菱PLC取代可将原程序直接运行或转换工作量少,且PLC价格便宜,宜购    谢谢

网友A:
f1是老式的,新式PLC要重新编程.

网友B:
f1是原来的型号。现在的型号是fx系列。低端的是fx0n,价格还可以,你可以用此代替。新的系列的i/o点跟原来的不一样,原来的程序拿来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C:
大哥,你行行好,有没有三菱plc的电脑编程软件阿,小弟想down一个,我手头上有一个f1-12MR的plc,可是没有三菱编程器,宁外菜鸟我想请教一下这种老式的plc可用通过RS232C的适配器通过电脑连接吗?

网友D:
不能以单个PLC论述,待分析整个系统后,才能确定那种PLC适用,如有需要请:E-MAIL:picAVR0681@sina.com

网友B:
你还没有搞定?!没有f1的编程器,买一个或借一个,或用电脑用软件编程,但是你还得买一个转换器,就是编程电缆,fx系列的编程也要用编程器或是编程电缆,软件可以down一个,免费,或向供应商要,想要不化钱,用什么弄,就光用你的二只手?,要是在杭州我给你做,不用化钱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