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tianyong

楼主(2003-05-17):
问题1: 将win2000 server 配置为域控制器后,是否可以将suitevoyager2.0sp1安装在同一台机器上运行 问题2: 要在suitrvoyager server 上添加insql做为数据源, 必须创建一个域么 问题3: 要在suitrvoyager server 上添加历史数据和报警也必须创建域么

网友A:
FA1:sv不可安装在域控制器上 FA2,3: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