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Maker3.1初用

楼主(2003-05-18):
我组了一个小网 节点1 节点2 节点3 | | | | | | ---------------------------------------------(电力线) | Router | ----------------------------------------------(双绞线) | | | | 节点4 节点5 Adapter Card ----PC1----i.LON1000 | ---------------(以太网) | | 节点6 PC2 我想在PC2上用VC编程,实现节点6(自己的产品)与节点1、2、3(第三方产品)、4、5(Echelon的DIO、AI),之间的通信,请大侠指点,谢谢! 另外,使用LonMaker引入设备时,有时会产生错误: 你试图使用一个正在被其他设备使用的neuro ID 怎么解决?

网友A(2002-07-17):
Hi, 个人浅见,若有错误敬请指正。 1. 在 LonMaker for Window 中Comission 节点时,出现”你试图使用一个正在被其它设备使用的Neuron ID。表示,该节点已经被Comission过了。 2. PC 2的部份可使用的解决方案有很多种: 甲、 I.Lon –10 透过 xDriver自行撰写人机接口。 乙、 LNS DDE Server或 LNS OPC Server 来连接LonWorks。采以VC编程。 丙、 透过LNS Server做为 Lightweight Client或Remote Client方式连接。(可参考LNS Development Kit for Windows 的User’s Guide中有提到这类的做法)

网友B:
用VC实现什么功能?是网络管理(如commission,binding,test,wink,add,remove)还是做监控HMI? --如果你那里有LM4W,直接利用组建LNS网络数据库,VC应用可以直接应用LNSADK或者LNS OPC /DDE 做监控。 --如果自己想做基于LNS网络管理工具,应用i.LON1000时候,必须是LNS VNI方式,同时必须应用LNSADK. --最新i.LON10也可使用,但是必须基于xDriver,可以参考 xDriver LNS 编程指南可以下载(含样例参考) --你的意思如果如下的话 “我想在PC2上用VC编程,实现节点6(自己的产品)与节点1、2、3(第三方产品)、4、5(Echelon的DIO、AI),之间的通信,请大侠指点,谢谢!” --那必须使用LNSADK包,建立Binding,以实现节点间的通信。 注:以上仅为开放系统解决方案,不排除其他技术方案可以实现。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C(2003-05-17):
请问我的i-LON1000各方面都配置好了 在commission后提示press the service pin时我press了 但是还是commission不下来 欢迎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B:
Echelon公司对于其技术平台以及产品应用,均有相应的技术培训课程。建议你参加有关的技术培训。:) Internet Connectivity Using LonMaker Integration Tool LonWorks Network Design --------------------------------- Network Infrastructure design for medium and large networks lonworks@gong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