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7-300实现水箱水位的控制

楼主(2003-05-18):
我是北京大四学生,急需做"用S7-300实现单容水箱液位控制”(主要是PID和液位控制),我主要做STEP7编程这部分,但现在没有眉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简单,建议你去看看FB41如何用,然后将液位的模拟信号处理成需要的值就可以了,这个系统主要就是2个模拟量的输入(一个是水箱的液位一个是液位设定值)和一个模拟量的输出(控制变频泵的运转),以及几个数字量的处理(保护和主另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