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没有RS232口的本本如何和S7-300通讯?

楼主(2003-05-18):
大家好, 我的烂机是ACER travelMATE280, CPU P4-M1.8G 主板是Intel82845G机器后面没有RS232接口,但有2个USB2.0的接口,为了联SIEMENS S7-300,我在市场上买了一个USB2.0转换为RS232的电缆,但我用它连上SIEMENS PC_ADAPTER后无论如何都不能跟S7-300通讯,报告通讯无法实现,请教各位高手我该怎么办?? 我都快对我的新电脑没信心了。 我的邮箱: owenlrs@163.com 在下谢谢先!

网友A:
检查一下通讯设置,如中断号等等,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兄弟,硬件转换了,软件可不认USB,造旧找串口,通不上了。弄个串口模拟程序骗骗COMPUTER吧。

楼主:
cyqjf大侠, 可以再帮忙多指教些不?我菜鸟一个

网友B:
USB转RS232来连接PC适配器可以用,我用过没有问题。 如真的联不上,请仔细检查你的配置和USB接头的驱动程序。

网友C:
各位大侠 s7-200用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可否克隆到另一台计算机上来操作。 我一克隆,但不能通讯。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西门子现在好象有USB的适配器了,实在着急而且不在乎钱的话可以买个CP5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