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利时MACS系统

楼主(2003-05-18):
MACS系统一定要在NT4.0下装吗?我在WIN98第二版下装了以后,运行总是提示ODBC错误,我的ODBC是3.5版本的,而”安装说明“中要求是3.4.我又按”安装说明“中讲的用光盘中的老文件替换WINDOWS的SYSTEM目录中的ODBCJET32.DLL文件,再重装一遍,但还是不行.请教如何在WIN98下安装MACS系统.

网友A(2001-12-18):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推倒和利时的,上一套真正的DCS

网友B:
你用的是MACSI 还是MACSII还是MACSIII的软件? MACS系统一定要在NT4.0下装!!

楼主(2002-03-28):
安装数据库补丁即可在WIN或WINNT上使用

网友C:
在WIN98下也可以安装,只是有些功能不能用

网友D(2002-05-11):
快去请教和利时的开发工程师

网友E(2002-07-03):
可以考虑建一个空的ODBC库闪过去,不过估计会有不少功能就失效了。

楼主:
糨糊够专业

网友F(2003-04-03):
我同意Begin的观点!

楼主(2003-05-16):
我是中石化仪表工程师,对于Honeywell TDC3000比较熟,请仔细浏览一下我公司的网站里面有好多关于自控方面的规范、设计软件和图纸可以下载的! GSEC www.gsengineer.org info@gsengineer.org msn messenger: gsecsale@msn.com QQ: 44604470

网友G:
我有学到了东西

网友H(2005-08-29):
MACS系统要求在NT4.0下装。最好按照要求,否则有功能不能用。

网友I:
和利时的软件对系统的要求比较严格,少安装一个sp包都不行,更不要说不是所要求的nt系统了,建议严格按照提供的光盘中的安装说明,一步一步来做,笔者曾经用过几套系统,都是必须这样做,否则就等着format掉从头再来了.

网友J:
win2000,winXP都可以,视软件版本而言。

网友K:
工控行业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可靠,其次是软件的易用性,还是按照产品要求好些吧。

网友L(2005-10-01):
中国工控群15762225 正在建设中 欢迎加入

网友M:
建议一切按规范来,否则会吃亏的!

网友N(2005-10-31):
唉,又是一个用和利时的倒霉用户

网友O:
2000系统下安装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