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的PLC问题

楼主(2003-05-18):
请问西门子的PLC的内部软继电器是什么符号啊,请帮我

楼主:
多谢,再问,西门子的指令集合在那本手册里?请赐教,谢谢

网友A:
s7--200和S7--300不知道怎么通讯

网友:
用MPI通讯或者PROFIBUS

网友:
S5的是F,S7的是M。西门子的指令集合在S7-300和S7-400语句表编程手册里。定货号6ES7810-4CA04-03-5D00。也可以去西门子网站下。s7--200和S7--300通讯 ,MPI通讯或者PROFIBUS 将S-300设为主站200设为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