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停电死机故障原因

楼主(2003-05-18):
我们单位去年底上了一套变频系统,plc是s7-300,4月份plc电源跳闸,当plc恢复供电后,发现plc死机(sf指示亮,stop指使亮)连续起动几次都不行。(本系统未装ups)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用开关复位一下试试,记住,只能向MRES位置打一下。 另外,你的PLC上有存储卡吗?如有的话,把PLC中的程序手动清除一下再重新上电试试看。

楼主:
没有存储卡,打到mres位置试过,没有成功,这样做会不会把内存清除?请问,除程序下装外,是否还有别的办法?

网友B:
你的CPU有没有电池呀!如果没有的话,你的程序已经没有了,找原厂家,重新下载,有疑问访问我公司网站,在我公司网站留言,回得到回答! www.clyde.com.cn

网友B:
应该先分析原因,为什么要跳闸,找到这个原因就知道了,是不是I/O模块哪里有接地或者短路,既然跳过闸,就肯定有问题

网友C(2005-09-03):
将CPU复位,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D:
电源跳闸,应该是CPU模块出了问题,估计是烧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