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关于IR2130芯片问题>

楼主(2003-05-18):
回答gmf2008的问题: 因为你发的贴子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所以贴到这里给于回复: gmf2008的问题如下: “gmf2008 王老师:    您好!    我们是校办企业,今要为学校做一套三相变频调速实验系统,控制电路已做好,驱动电路我们用美国IR公司的三相桥式驱动集成电路IR2130(600V/30A)芯片,从控制电路过来的六路驱动信号,经过高速光耦隔离后施加到IR2130的脉冲输入端,我们按照资料上的说明把电路连接好,在上电后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端的波形,发现输出端的波形很不正常,IR2130基本应用中应注意到的问题我们都注意到了。请教变频方面的高手,IR2130的驱动电路应怎样设计,设计中要注意到哪些问题?       还望王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回复: 因为对你设计的电路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因此很难具体判断问题所在,你先检查一下Vcc和Vss、以及VB1、VB2、VB3三端上的电源是否正确,连在这上面的二极管是否对(应是高频快速恢复二极管),它的反向耐压必须大于被驱动的功率管的主电路的峰值电压,你现在没接被驱动电路,是不是与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小有关?再就是测量时的地端接的是不是对?仅供参考。

网友A(2012-02-15):
您好,我也准备用IR2130芯片做一个驱动电路,IR2130(600V/30A) 这个是不是代表这个芯片最大功率能达到18000W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