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opc的高手

楼主(2003-05-19):
wincc 5+sp2 在2000下opc能相互连接吗?需要殊设置吗?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02-12-31):
可以的呀,没什么特殊的设置,加 OPC 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A:
哦,当然你要配置Dcom

楼主:
项目已经搞定。非产感谢,我用的是不同的工控软件之间进行数据交换。以后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多交流。

网友B:
我想用OPC的方法访问WINCC中的外部变量,我的WINCC版本是4。x的,请问到哪里可以得到有关编程资料?

楼主:
你到网上去找找,我也没有!!!

网友C(2003-05-09):
用第三方(不是西门子)软件连接WINCCOPCSERVER,我的OPC CLIENT可以看到OPCServer.Wincc,但是连接的时候告诉我“无法连接该OPC服务器”,我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在DCOMCNFG.EXE下没有找到与Wincc opcserver相关的配置,难道是Wincc安装的问题?望能解答,谢谢!

网友D:
楼上的是OPCServer.Wincc,肯定有的

网友C:
菜xiao,我打听过了,我用的是不带OPCServer的WINCC,呜呜……,安装的时候根本就没这一选项,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的??!我可是从经销商那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