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停式飞剪

楼主(2003-05-19):
请教高手,冶金轧钢里的启停式飞剪传动的选型、包括与之配套的断路器、接触器,谢谢

楼主(2003-04-09):
启停式飞剪是一个频繁启动停止的设备,要求在很短的时间,由零速加速到满速,经过剪切点后又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减速到爬行速度然后定位。这里面需要准确计算加速力矩和制动力矩。可根据设备的转动惯量进行计算。

楼主(2003-05-18):
很简单嘛,课本上都有。根据楼上的先生所述,必须知道折算到电机轴侧的转动惯量,电机的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侧的负载。(这些从机械那里都可以获得)然后根据工艺要求(比如,倍尺的长,减速比等等)计算绘制启停式飞剪的加速减速曲线,根据这些条件计算电机的加速力矩,减速力矩,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据此计算出电机的大小和应该出的电流,然后据此再选出调速器的大小,同样根据调速器和电机工作电流选出接触器、断路器。当然工程上适当放大容量还是应该的。

楼主:
楼上说的不完全吧,仅仅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的电机和调速器肯定是不能完成启停式飞剪的要求的,太学院了

楼主:
谢谢,电机的计算能详细一点吗?

楼主:
你不用操心电机的事情,电机是机械来选型的,你应该更关心电控的问题,

楼主:
david_1,你说说如何来选调速器和低压器件选型

楼主:
根据电机选调速器是最重要的,上面我也提到,调速器的选型依据是出力是否够,只要计算出的加速力矩、减速力矩是调速器可以满足的就可以了,不同品牌的调速器都有选型指南,对了你要首先确定启停式飞剪的工作制,当然不同品牌的调速器对工作制的定义不同,应该对照它选出最适合的工作制才能选出正确的调速器。低压电器的选型也同理

楼主:
谢谢楼上 那另外请教一下,在这种设备上直流和交流传动的优劣.通常哪家的传动更适合呢?我厂有一套老式的飞剪,是用离合器来完成的,由于离合器的动作慢且常出问题,倍尺长短不一,太影响成本和生产率,很想改造,不知道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哪家有现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