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S7控制ABB变频器?

楼主(2003-05-19):
现有S7-318 PLC ,ABB ACS600变频器,如何使用DP网络使其相连,编程和硬件组态应如何处理?

网友A(2002-12-09):
去购买西门子profibus于modbus的转换模块。霍自己在plc力作个通讯程序(窜行口)。

网友B(2003-05-16):
你的S7-318与ACS600通讯上了吗?采用哪种方式,用PROFIBUS-DP 行吗?我也有类似用法,请告之.QQ:83549025

网友A:
把ABB ACS600的GSD文件导进STEP7里面,然后作硬件组态,设定地址通讯速度等参数,编程更是简单,FC块搞定(看你用什么作主站,是CPU还是DP卡),变频器要设定相应通讯参数。

网友C:
一大幅度说的对,我用ACS1000和S7315-2用PROFIBUS-DP 连过,ACS1000那面用了一个什么NVC12的一个什么东西,变频器所有的参数都能上到315里去,后天我上班了,帮你们查一下

网友C:
原来那个通讯板叫ABB Drives NPBA-12,可以用PROFIBUS-DP通讯的,和300连没问题,控制起来灵活性很高,也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