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组态王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05-19):
我的毕业设计中上位机监控采用组态王,下位机PLC也是用的S7-300,用PROFIBUS-FMS组网,我现在对PLC和上位机之间的通信很模糊,还没有一个概念。希望朋友们能给予简要的介绍一下他们之间通讯的一些问题,比如怎么通讯,内部变量啥的,还有硬件软件都怎么配置之类的。就拿WIN2000举例吧。谢谢您!

网友A:
不是一句两句说清楚的,组态王有电子手册说明,通讯照着做就可以了 其它全可以解决。 还是埋头读书吧。 反正也出不了校门。

楼主:
噢,俺知道了!

网友B:
分别在上下机之间加CAN卡,采用串行通信.

楼主:
我用的下位机是西门子的S7300,并且组成了线形网,需要FMS协议,不是简单的串行通信,我对这块不是很清楚。 除了FMS协议外,是否还需要其他的协议呢?比如S7等. 然后添加完协议后,还需要做哪些必要的设置问题,或还需要经过哪些必要的步骤,恳请各位前辈给予指教。 因正在做毕业设计,故很急!恳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