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4.0咋和S7-315连不上?

楼主(2003-05-19):
WINCC4.0,授过权了,256点,安装了与S7通讯的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的协议,用COM口的MPI适配器为啥连不上呢?无法读取MPI里的变量,和没有连MPI适配器一样,我还有什么WINCC通讯配置工作没做吗?我在同样的情况下用 MPI适配器 S7 5.2和S7-315通讯上了呀,高手教教我!先谢谢了。

楼主:
在SetPC/PG 里设置的对么?有些计算机上面的串口叫COM2

楼主:
谢谢,其实是我的授权坏了。我又做了一个授权。刚学PLC,为了表示感谢,你需要啥软件,我可以送你一个。不过只限于西门子的。

网友A:
交朋友: 你好! 我正在自己学习WINCC,从别人哪儿刻了WINCC的安装盘,但没有授权,能否将你的授权给我做一份? 十分感谢! 罗祥平:luoxp9302@sohu.com

网友B(2009-05-20):
您好,我们急需一个wincc4.0现在哪里都找不到了,看到您有能给我一个吗?我们的系统坏了,最好带授权。先谢谢了!魏军:  13366657340  wj660606@sina,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交朋友:你好!我正在自己学习WINCC,从别人哪儿刻了WINCC的安装盘,但没有授权,能否将你的授权给我做一份?十分感谢! 罗网友A:luoxp9302@sohu.com

您好,我们急需一个wincc4.0现在哪里都找不到了,看到您有能给我一个吗?我们的系统坏了,最好带授权。先谢谢了!魏军: 13366657340 wj660606@sina,com

网友B:
各位高手大侠大家好,第一次来这里,请问谁有wincc4.0能给我一个吗?或者谁能告诉我在那里能有,我在网上怎么也找不到了,谢谢!魏军:wj66060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