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接口没有找到相应的库

楼主(2003-05-19):
用VB建工程,引用里没有OPC Automation,怎么找啊? 我已经注册了DLL了包括,opc_aeps.dll opccomn_ps.dll opchda_ps.dll opcproxy.dll 运行了opcenum.exe aprxdist.exe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没有注册?我只找到这个

网友A:
在我的网页上有下载只是有点繁! http://tuolin2003.51.net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但是好像又有另一个问题,Items.AddItems运行时说类型不匹配 但是我没个参数类型都是对的 不知道如何解决 是OPC应用程序入门里的例程 谢谢

网友B:
我一般很少用VB写程序,大部分用C++写,若方便你可以工程发给我,我帮你看看。下面我将给出利用自动化包裹器来实现OPC Client 的步骤,研究一下,希望有所帮助。 OPC客户端的开发 OPC采用的是OLE/COM/DCOM技术,因此应用软件可以使用Visual C++、Visual Basic、Delphi、PowerBuilder等市场上流行的语言进行开发。下面以VB为例说明编写客户机程序的步骤: 1.安装动态连接库OPCDAAuto.dll,通过“引用”选择OPC Automation 2.0 2.在公共窗口中声明相关变量 Option Explicit Option Base 1 Dim WithEvents myserver As OPCServer Dim WithEvents mygroups As OPCGroups Dim WithEvents mygroup As OPCGroup Dim myitems As OPCItems Dim myitem As OPCItem Dim ItemNum As Long Dim ItemError() As Long Dim ClientHandle(17) As Long Dim ServerHandle() As Long Dim ItemName(17) As String Dim Itemvalue(17) As Variant 3.将VB工程与服务器连接 Dim i As Long Dim serversname As String Dim servers As Variant ItemNum = 17 serversname=“Insight.OPCServerDA.1” ’SIEMENS服务器名称 Set myserver = New OPCServer servers = myserver.GetOPCServers For i = LBound(servers) To UBound(servers) Debug.Print server(i) ’给出已安装的服务器名称 Next I myserver.Connect (serversname) ’与服务器连接 4.加入OPCGroup 对象 Set mygroups = myserver.OPCGroups mygroups.DefaultGroupDeadband = 0 Set mygroup = mygroups.Add(“DataGroup1”) ’加入OPC Group 对象“DataGroup1” mygroup.UpdateRate = 1000 mygroup.IsActive = True mygroup.IsSubscribed = True 5.加入OPCItem 对象并检测服务器返回的ServerHandle数值 Set myitems = mygroup.OPCItems For i = 0 To 16 ClientHandle(i + 1) = i ItemName(i + 1) = “kelling” & (i + 1) Debug.Print ItemName(i + 1) Next i myitems.DefaultIsActive = True myitems.AddItems ItemNum, ItemName, ClientHandle, ServerHandle, ItemError ’创建新的OPCItem并将其加入PCGroup 中 For i = 1 To 17 If ServerHandle(i) = 0 Then MsgBox (“No” + Str(i) + “Add Error”) End If Debug.Print ServerHandle(i) Next i mygroup.AsyncWrite 17, ServerHandle, Itemvalue, ItemError, 10, 12 ’在OPCGroup中异步写入OPCItems For i = 1 To 17 Debug.Print ItemError(i) Next I 6.断开客户机与服务器的连接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x As Integer mygroups.RemoveAll myserver.Disconnect For x = 1 To 17 Debug.Print ServerHandle(x) Next x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