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自己制作PLC编程电缆的请进

楼主(2003-05-19):
公司里面设备多,PLC种类也比较多,有些老设备因为工艺改造,需要对PLC重新编程。。可是又不想去买专用的编程电缆,呵呵。。。能省就省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感哦。

网友A:
看看是谁的公司了,呵呵,如果是给人家打工呢,最好是用原装的,因为一根你做的电缆不好用,而被老板当成你得技术不行,把你给炒了,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网友B:
很对呀,别为了给老板省钱,把自己搭进去,老板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开掉你!!!

网友C:
自己焊就是了,看是什么接口了。有的接口有好几种焊法,要你慢慢试,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联系我。smp110@163.con

网友D:
楼上说的对,自己焊,我用的AB、LG、OMRON、SIEMENS等电缆全是自己做的,都好用,网上有很多接线方法的资料

楼主:
呵呵,因为自己公司里的控制系统的PLC很杂,有FX-2N,有GE的,有西门子S5,S7系列的,不知道那位能提供一下西门子S5的编程电缆,和一个日本光洋SR系列的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如果不行,那也只好买专用的电缆了。其实自己学做电缆也是学一门技术,是不是?呵呵

网友B:
我们能提供三菱,西门子------等,多款电缆

楼主:
其实我也联系过光洋电子杭州办事处,知道编程电缆价格是很便宜。。不过就是想自己做一做电缆试试。呵呵。。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做呢?

网友E:
希望大家把接线方法公布出来,有示意土最好了,呵呵,给网址也可以,这样大家就不要劳命伤才了!! 小弟的信箱是lvjunfei@sina.com

网友F:
我也有同感,现在就想要焊一条S7-300的电缆,哪位可以告诉怎么焊? cuiyangfa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