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300和ET200的问题

楼主(2003-05-19):
用一台西门子S7-300通过它自身的DP口和10个以上的ET200组网,请问需要注意什么问题?用STEP7 V5.2编程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没什么特殊的,注意距离和波特率就行了。

楼主:
我的距离是最远四百米,用12个ET200,有什么问题么?谢谢您的帮忙

网友A:
波特率用9.6-187.5的最远1000米,500K400米,1.5M200米,12M100米 我记得好像是说把站址尽量设定成连续的,可以减少通讯时间 子站的I/O点数量要在CPU的能力范围之内

网友B(2005-09-03):
楼上的说得对

网友C(2007-06-06):
ET200站组态后红灯BF闪烁

网友C:
ET200站组态后红灯BF闪烁是什么故障?急!

网友D:
主站DP设置中对子站的设置有错误
此种情况下,主站的BF灯也应该同样会闪烁
ET200的站号拨码开关设置正确否?I/O地址是自动分配的?

网友E:
12M100米? 直接连的话有点悬

网友F:
ET200有多种 如ET200M ET200S ET200ISP最后一种为本质安全型有特殊要求

网友G:
支持飞火,你可以再看看相关的资料,有问题再发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