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cm3718h读取数据问题

楼主(2003-05-19):
研华PCM3718H的技术指标是100KHz,但当我的采样频率到20KHz时,我采两个通道的数据,发现有丢数据的现象。我采用的是中断方式,调用它提供的驱动函数。假设两通道对应的模拟量为1V,2V。缓冲区正常的数据应该是{(1,2)(1,2)(1,2)(1,2)}可实际我采到的数据是{(1,2)(1,2)(2,1)(2,1)},似乎在第三组数据时露掉一个1,当频率较低(10KHz)是正确的,我的程序只提供了动态申请缓冲区的句柄其它的都是调用它的驱动函数,我万分焦急。

网友A: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说明书,好象没有发现板上带有FIFO,如果板上带有FIFO的话,使用FIFO半满中断应该可以达到20K的采样速率而不丢数。若用EOC中断,那摸在Windows下最高可以保证10K的采样速率。若想保证20K不丢数,试试DMA方式。

楼主:
我要求的采样频率要80KHz,看来要用DMA了,可是我发现它似乎不支持双缓冲技术,我分配了一块缓冲区给采集卡,当数据采集到一半时驱动没有给出半满状态标识,如果这样我就不能不间断的连续采集了。

网友A:
ISA总线的数据采集卡一般都不支持双缓冲技术,所以无法实现连续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