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IFO,与double buffer的区别?

楼主(2003-05-19):
什么是FIFO,与double buffer的区别?

网友A:
FIFO即先入先出存储器,用于A/D转换过程中的数据缓存,可以理解成板子上带的一小块内存,目的是防止采集数据来不及传输而造成的丢点现象,实际上是硬件寄存器;double buffer是一种软件上实现数据连续传输的方法,是在内存中设置一个环行buffer,分成两部分,倒着传数,保证数据不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