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I-9111最高能达到多大的采样频率

楼主(2003-05-19):
我买的是PCI9111 HR,上面标称是最高频率是100K HZ,这个是指采样的频率还是采点的 频率?在WINDOWS 2000环境下,7200转的硬盘,用自带的程序最高能采多少HZ的信号? 还有,我师兄有个采集卡用自编的程序,他说由于WINDOWS 的时钟误差,实际上在WINDOW 下的采样频率最多不超过200HZ,请问凌华的采集卡是否有这个限制,如没有,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我好象也有这个问题,我的是9118,我的理解100K是采样单通道采样频率吧,你用多少个通道再除以几

网友B:
标称的100K是单通道采样时最高的采样频率,多通道采样时,考虑到通道切换时间,实际采样速率达不到标称值。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使用DMA工作方式,单通道应该可以达到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