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贵啊

楼主(2003-05-19):
凌华的卡真的很贵啊!!!! pci2205竟然要卖到10500, 恐怖啊,还没有算附件了! 有谁知道哪有便宜的卖啊?

网友A:
和PCI-2205规格类似的卡,现在有NI的E系列,但价格...... PCI-2205具有很高的精度、多种触发功能、A/D&D/A可同步工作、D/A可做波形发生......所以价格要贵一些。其实凌华也有一些价格便宜的卡片,如PCI-911X。你需要的规格是什么?

楼主:
我的采集路数较多,温度压力共128路。 压力要求各通道尽可能同步(各通道间最大间隔时间不超过0。1ms), 有人推荐ni的6070E系列加装AMUX64-T来扩展,甚至可以超过128路。 可是本人认为虽然PCI-MIO-16E-1虽然高达1.25m的采样,但是用AMUX-64T扩展之后通道之间的同步功能就下降了。amux-62t毕竟不是采保器。 当然ni的价格也是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 我这么认为合理吗?

楼主:
还有一疑问。 要保持个通道间的间隔时间为最小,是否必须把实际采样频率尽可能的调高?

网友B:
我也有个类似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信号处理系统,信号在10kHz一下。因为需要做相干分析,需要信号“同时”采样。 精度12位,pci或者usb均可。 我们采集信号频率较低,用高频采集卡能否近似(比如400k)?相位差如何计算?

网友A:
AMUX-64是个64 CH的多路切换板,本身不带采样保持,所以不能达到同步要求。 不过你的应用对同步要求不高,对于128路用多路切换的方式1.28MS/s的A/D卡可以满足要求。 另外多路采样时的采样速率总和不等于板卡标称的最大采样速率(通常指单路),特别是加了多路切换板的场合(考查多路切换板多路切换的最大频率)。你的应用可以用两片凌华的DAQ-2204或两片NI-6071E实现。

网友A:
大海大:   可以选同步采集卡,你总共需要多少路?

网友C:
关于同步采样我有一些心得其实多路采样避免不了同步时间差再有些公司生产的采集系统中用一种曲线修正的方法来改善这一点,是软件拟合,是德国imc公司的东东

楼主:
想咨询一下,当路数更多(比如250通道以上)时候,采用什么样的方案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同步。 我现在的方案是用NI的采集卡,因为他有多卡同步功能,所以我同时采用几块数据 采集卡,来实现。这样的同步性是否要好了? 是否还和软件有关系?

网友A:
想要达到好的同步性,最好选用PXI系统+同步采集卡.PXI系统可以将同步信号从机箱引出,这样可以实现多个系统的同步.

网友C:
那如果各系统相距很远怎么办,那么麻烦,还不如在各系统中加入GPS同步对时模块,这样还精确

网友A:
GPS的定时精度在高速采集时是不够的.

网友D(2006-06-28):
小笨蛋:关于同步采样,同步时间差测量有些什么方法,德国imc公司的软件拟合有没有相关资料,情发给我一份嘛,谢谢!!
maoly527@163.com

网友E:
凌华产品               MSN :haooang@hotmail.com
QQ:170594151       苏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