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缓冲吸收

楼主(2003-05-20):
建议板主给介绍一下高压变频器中igbt的缓冲吸收电路的设计思路以及常见的电路结构! 谢谢!!

网友A:
常见吸收有C\RC\RCD吸收,对大功率似乎用RCD交叉吸收效果较好吧.

楼主:
谢谢! 那如果是两个IGBT串联使用,那么他们的吸收电路也用RCD嘛? 是否每一个都用RCD? 有实用的电路结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