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问题

楼主(2003-05-20):
关于S7-300应用:    1、某一I/O点来时,怎样把当时的时间存下来?    2、如何系统故障如通讯故障等通过Qx.x送出?    cuiyangfan@sina.com

网友A:
1.信号来时,触发一个读系统时间命令。 2.故障时,可以设输出为0还是为1。

楼主:
imgg您好: 谢谢您!但由于本人英文太差,还要请教您: 1、SFC1(READ_CLK)的两个输出端我应该添什么?能否给个例子? 2、比如系统通讯故障时,我要输出Q0.0为1 电池电压低时,我要输出Q0.1为1 再次谢谢你 plc123

网友B:
1、选中SFC1,按F1,会调出帮助,里面写的很清楚,英文太差,建议安一个金山词霸,学习的过程是痛苦的,成功后的感觉是甜蜜的。 2、在项目中插入OB87,通讯错误块,在OB87里编写你要输出的逻辑,电池低的故障是插入0B81电源故障块,同样在里面编写你的逻辑,OB81在事件到来和离开时都会被调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飞火:你好 一般PLC的错误还有哪些?(可以用来输出)

网友B:
一般都没太大用处,除非项目要求. 一般项目里应包含以下块,块里可以不编程,但一定要存在,可以减少停机. 时间错误OB80 电源故障OB81 诊断中断OB82 插入/移开模块中断OB83 CPU硬件故障OB84 编程顺序错误OB85 机架故障OB86 通讯错误OB87 编程错误OB121 I/O访问错误OB122 暖启动OB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