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的远距离传输需要什么

楼主(2003-05-20):
传感器的信号出来以后,要传送的距离差不多有1500米,请教各位,运用什么方法?信号要传送到单片机里。谢谢

网友A:
先 A/D 转换用 RS485 通讯

网友B:
别听他的,485就一公里,你用标准总线传输如CAN ,PXI等等.当然了需要加两个转换器

网友C:
首先要看你传的是什么信号,如果是电流信号的话,直接传就是了,距离不是问题!电压信号距离长了会有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