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卡不能工作

楼主(2003-05-20):
我在电脑里装了一块PCI的采集卡,驱动也安装了 但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有一黄色感叹号,说该设备不能 正常工作,原因是该设备未提供中断号,要在BIOS中启用 该设备,请教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网友A:
先插卡后装驱动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刷新一下设备管理器,如果还有问题,关机拔卡,重新插一遍卡或者换一个PCI槽位,让系统BIOS重新为PCI卡分配一下资源,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