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菜鸟问题请教

楼主(2003-05-20):
S7-300的CPU编程电缆是否可和S7-200的编程电缆通用,如不通用,S7-300的编程电缆是否可自己制作,做法如何?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好象不通用。我也想知道怎么做,如果有人告诉你,别忘了也告诉我。 cuiyangfan@sina.com

网友B:
300的电缆是专用的,如果你有CP5611或5613,你可以焊一根485的线就行了,如果没有CP卡,那是很难做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不排除有高手能)其实我听说大连有一家公司能做,但波特率只能在187。5,是不能改的,那样的话用起来很麻烦。 200的电缆也是专用的,叫PC/PPI电缆,现在有国产的,用起来还可以。里面是带IC芯片的,估计个人做有点难。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打西门子电缆得主意了,小心做得不好,把CPU得通讯口烧掉了,得不偿失。 不过有一种电缆确实是可以做得,就是西门子的一些触摸屏的下载电缆,一般都是232的,做起来很简单,所以一般都是自己做得。 个人认为,电缆真的没必要自己做,特别是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同志,对设备还不是特别熟悉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不必要得麻烦,把主要精力放在关键部位。

网友C:
适配器用的电缆你可以自己焊一根.如果你有CP5611或5613,你找根DP电缆线就行了,用起来和用电缆一样.

网友D:
适配器与300通讯的波特率是固定为187.5的,可以更改的是适配器与PC的通讯速率可选19.2和38.4 200的电缆用232转485的就可以,300的好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