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与can 协议转换网桥如何设计啊?

楼主(2003-05-20):
各位高手,我是刚接触现在场总线的一位新手啊,现在要搞毕业设计,题目就是这个,可是我不知道从何下手。请各位指点迷津啊,谢谢了!!

网友A:
CAN只是一直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协议。MODBUS是应用层协议。通常采用 RS485总线。你作的转换如果是通用的转换器就比较麻烦,如果是针对某个设备或者是某些数据量,主要是解决物理层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