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累计时间

楼主(2003-05-20):
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如何用intouch实现: 扫描plc信号(假设信号A),累计A信号为“0”的时间,当累计时间大于规定时间时,显示A信号为“0”的开始时间;当累计时间小于规定时间,就将累计时间清零。最后还要显示A信号变为“1”的当前时间。 谢谢大家!

楼主:
有没有累计时间的函数或语句之类的?急啊~~~~~~

网友A:
可以直接读系统时间,INTOUCH里有标志名。

楼主:
我要累计时间,如信号A为“0”时的累计时间为20分钟,如何实现?

网友B:
自己做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A”为“0”时激活一个条件脚本,读一下系统时间,并存储;“A”为“1”时激活另一个条件脚本,读系统时间并和上次记录的时间值进行计算。

网友D:
在PLC上做,很简单,做一个计时,在上传到intouch实现,干吗要在intouch实现呢?

网友A:
在系统运行脚本里,设每500毫秒运行一次下,编累加函数i=i+1,配合条件语句,就可以计数了。偶只是试过可以,具体会出现什么问题,请大虾们补充。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E:
不能用change要用条件脚本!

网友C:
说说你的方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