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CS400变频器不能设定参数1401(继电器输出编程)?

楼主(2003-05-20):
我用的是ACS400的4千瓦的变频器,安装完毕后设定继电器输出参数,发现根本就没有第14组参数,直接从13组跳到了15组数据,以前我也用过这一型号的变频器,用ACS-PAN-A控制盘没有问题的,现在用的是ACS100-PAN控制盘,是不是控制盘的问题呢?请指教!!

网友A:
转入长菜单就行了。

网友B:
就是大小菜单的问题! 长按ENTER键直至出现*号,进入大菜单!

网友C(2007-03-25):
大小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