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Dim语句可否定义数组?

楼主(2003-05-20):
例如:我只在某个脚本中使用到A1-A100这100个变量,如果都定义的话,我的点数就不够了,所以我想用DIM语句定义,不知该如何实现!谢谢大家!

楼主:
supertag是什么东东?能否具体一点?谢谢deng_lp,:)

网友A:
suptertag是类似于数组的东东,要点数的! 在脚本中定义变量和VB 类似只要在行尾加分号 注意这用DIM 定义的变量不占点数! 另外你还可用间接变量

楼主:
我想问一下,在脚本中是否可以定义数组,并且可以不算点数。

网友B:
我想在脚本里定义数组是不算点的,除非被定义为标记名才算点吧? 直接用supertag应该比写数组脚本更简单吧? 请问deng_lp,supertag是按照模板算点还是用成员算点?

网友C:
SuperTag 要按照成员算点. DIM不能直接定义数组, 定义100个变量要写100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