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滤波器和阻抗器

楼主(2003-05-20):
本人现做一个项目: 用西门子的AC DRIVER :6SE7022系列(11kw 27A)。为节约成本,想不用其电源侧的滤波器和阻抗器! 很想知道其可行性?!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7-04-16):
不受干扰可行,干扰了,就自己慢慢整

网友B:
在电源输入侧要有稳定的电源,最好是单独供电.电源线和控制线要远离起码>20CM  电源线要穿钢管,控制线要用屏蔽电缆. 这样如果干饶还很大的话就要装滤波器和阻抗器

网友A: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