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 PLC 远程编程

楼主(2003-05-20):
现有OMRON CPM1A小型PLC需要进行远程编程(现如今不好出差),请问有哪位老兄有这方面的产品和经验.

楼主:
难道没人能回答我的问题吗,没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在你那边的CPM1A上接一个CPM1-CIF01,在买上一个调制解调器(就是电脑上用的哪个猫,外制的),在上面接上电话线,你就可以用你的计算机上的猫,去拨号,号码是接在PLC上的调制解调器电话线的号码,这样你就可以通过电话线对你的PLC内的程序进行修改了。 另外我还有大量OMRON资料出售,大家快来买呀~~~~~~~~~~ ATETN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