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回复yoyo1101

楼主(2003-05-20):
谢谢你的回复: 但是我的数采板(DAQ_2501)只有四个输出通道,你建议的例程(DAQ_2502)是八个通道输出,可以设置 两个输出通道组;而DAQ_2501只能设置一个输出通道组. 我是通过软件定时器控制输出信号的间隔时间,信号输出采用软件查询方式. ... card=D2K_Register_Card (card_type, card_num) D2K_AO_CH_Config (); D2K_AO_Group_Setup (card, DA_Group_A, 3, &da_ch); D2K_AO_Group_Update (card, DA_Group_A, &DA_value); ... 通过这种方式应该不能在多个通道产生不同波形吧?

网友A:
如果按你所写的函数进行设置的话,的确是一组四个通道输出相同的波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式用的是软件触发,One-Shot Analog Output Functions,也就是说输出的并不是连续的波形,如果是这样的要求的话,一般的D/A卡就可以完成了,不必用250X系列这样的高端卡。如果需要的是连续的模拟量输出,那摸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C2501DBFAO例子,虽然它是一组四个通道一起配置,注意程序的最后,每个通道的输出数组中的数据并不相同,也就是说输出波形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