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CGS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3-05-20):
我现在正在学用mcgs. 有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MCGS 中能否插入jpg 格式的图片! 用画图做的图放到窗口,拉动后效果失真。,做封面不方便呀 有没有 用户自定义函数功能? 表格用起来也不太方便!

网友A(2003-02-22):
1.支持jpg格式的图片,用文件播放工具; 2.我们测试过,并没有发现失真的现象,望你能将工程发过来,或把屏幕拷贝文件发过来,我们看一下。 mcgsok@263.net 技术部收 3.目前我们的软件还有用户自定义函数的功能; 4.表格我们一直在不断改进。

网友B(2003-04-07):
我想问一下,如果想精通mcgs ,有没有比较好的书看,请推荐一下

网友C:
可以就近参加我公司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培训班,再结合您的应用实际,精通MCGS就指日可待了。

网友D(2003-05-12):
什么叫mcgs?

网友A:
楼上的老兄啊 你怎么会来这网站的呀 MCGS是一种国产组态软件 这样说你要再不知道 我就没办法了 :)

网友E:
用BMP不一样的吗?

网友C:
MCGS (Monitor and Control Generated System,通用监控系统)是一套用于快速构造和生成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组态软件,它能够在基于Microsoft的各种32位Windows平台上运行,通过对现场数据的采集处理,以动画显示、报警处理、流程控制和报表输出等多种方式向用户提供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方案,在工业控制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MCGS组态软件功能强大,操作简单,易学易用,普通工程人员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就能迅速掌握多数工程项目的设计和运行操作。同时使用MCGS组态软件能够避开复杂的计算机软、硬件问题,集中精力去解决工程问题本身,根据工程作业的需要和特点,组态配置出高性能、高可靠性和高度专业化的工业控制监控系统。

网友F:
本人去年买了mcsg128,现在能不能升级啊?他的表格功能好像有点问题,鼠标点光标移动不能移到指定的位置。

网友G:
请问一下,如果在MCGS里用脚本编辑器可不可以实现对硬件的模拟,比如用数学表达式模拟电动调节阀从而实现利用PID软控制器对流量控制的模拟。

网友H:
MCSG是否支持SCHNEIDER MICRO系列PLC,其中,MICRO系列PLC支持MODBUS通讯和UNITELWAY通讯协议。 请问,MCGS是否支持UNITELWAY协议?

网友I:
请DUWB先生与昆仑通态公司支持 010-62979682转技术支持。 对硬件的模拟在设备窗口的模拟设备控件里。 PID在PID控制软设备里 MCGS支持PLC ModBus-Plus PLC ModBus-ASCII PLC ModBus-RTU

网友J(2011-05-01):
MCGS6.2组态软件没有帮助系统怎么办?已经卸了装,装了再卸好几次了,但都一样,请哪位知道帮帮忙指点指点。

若在MCGS6.2组态软件中没有想找的图形器件,该怎么办?能自制?谁能详细讲讲自制图形元器件的过程,并和原有库中器件有相同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