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求助:MODICON PLC无故停止运行的原因?

楼主(2003-05-20):
MODICON Quantum PLC无故停止运行一次(MB+和以太网通讯都未中断,所以长时间才发现PLC停止运行,且不可能是人为停止PLC),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另外如何在能上位机(INTOUCH软件)中实现对PLC运行和停止状态的监视,以便及时发现PLC停运,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3-04-20):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可以通讯,看看CPU的故障代码。 上位机可读到PLC的状态(PLC_STATUS)

网友B:
是否是程序设置? 能否读取程序?

网友C:
请问如何查看CPU的故障代码??CPU面板上找不着啊。

网友D:
你的通讯代码有问题。

网友E:
1,干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检查一下通讯电缆的屏蔽接地,是否有动力电缆与之平行? 2,突发的某种干扰,因为PLC的自检相当完备,一点小错即会停机。停机后一定要检查停机码,这有助于分析问题。 3,咨询你的销售商如何读取PLC的停机状态,加入你的控制程序中,使之可以实现停机时报警

网友:
本人有类似情况遇到。据omron工程师说一块底板内不得超过4快16点输出模块,且每快模块不得同时输出超过10点。

网友E:
你的OMRON工程师说的是OMRON PLC?MODICON的PLC决没有这样的限制,这是常识问题。

网友E:
干扰好没?

网友(2003-05-20):
请问这里有没有用140PLC作电厂化学水处理的

网友E:
有,什么事?

网友F(2006-02-15):
EEPROM omron的存在这样的问题,可是施耐德只会对每个站进行限制,64字入64字出就可以了

网友F:
李元昕 找电厂化学水处理的什么东西 ?我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

网友G:
我用的是Premium的TSX 57,你可以试一试从系统位%S***中查看有无你需要的信息

网友H:
请问有谁用西门子PLC做过污水处理控制吗?

网友I:
首先声明,我做过电厂的水、煤、灰,但是知识是有价的。
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没有说清楚。如果不是程序编制的问题,有可能是感应电的问题,这样可能导致CPU死机。因为我以前遇到过。量一下机柜和机架之间的电压,如果是这种情况,考虑接机柜接地了。

网友J(2006-06-18):
TSX 140 CPU模板上如何查看CPU的故障代码??CPU面板上找不着啊。如果实在程序中编制,当CPU停止后又怎么能够传到上位机上呢?请各位高手说明一下好么?谢谢!

网友K(2006-12-27):
通过execloader(闪电符号)来查询设备信息(Query Device information),看一下crash code。或者直接看cpu上run灯闪烁几下。上位监视的话在程序里面用plc_status

网友L(2007-06-19):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M: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yunhai2006@163.com

网友N(2008-09-30):
21楼的解释不错

检查下零线和地线

我曾遇到过 地线被雷击,造成CPU停机

网友O:
初次接触施耐德的PLC 请问一下他的编程软件叫什么名字呀  我看到好几种  不知道那些都是什么东东 求教了

网友P:
是不少,有PL7、untiy等等

网友Q(2011-12-21):
有时候 PLC在正常情况下运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程序终止 然后在启动一下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R(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