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ontrol与传统PLC的区别!!

楼主(2003-05-21):
哪位师兄或师姐可以告诉我,InControl与传统PLC的主要有哪些区别!!多谢了!!

网友A:
incontrol is a soft-PLC.

网友A:
Incontrol是软PLC,可以在其内部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编程,方式非常灵活,但是它必须通过IO Server或其它板卡将数据采集进去,进行数据处理后在通过它们把运行结果返回给硬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