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将以太网建到现场I/O级

楼主(2003-05-21):
将以太网建到现场I/O级 以前,人们在做工业控制系统的设计时,总是用一些专用的控制设备来完成现场设备的控制,然后再用一上位机和HMI软件做监控;若需要将现场的设备状态反映在企业的管理级网络中,则将上位机连入企业网内。异地查看设备运行状态也必须通过INTERNET,到企业网,再到与现场控制器紧密相连的控制系统的I/O服务器取数据。自从OPTO22公司推出Ethernet智能I/O模块后,这一状况得到了革命性的改变。利用OPTO22的Ethernet 智能板,配以各种各样的I/O模块,组成一个前端智能I/O系统,对外提供以太网通讯接口,可以直接挂在INTRANET或INTERNET网上,直接将现场数据提交到企业的本地或异地的管理网上。OPTO22的Ethernet智能板内置Web服务器和Web页,因此,用户无须专用软件,只用标准的Web浏览器就可以在本地或异地通过INTERNET网络访问Ethernet智能板,查看与智能I/O系统相连的各种设备的状态。当然,你也可以用HTML或XML定制自己的Web页。 Ethernet智能板的物理通讯方式支持当今流行的LAN和 WAN 通讯协议,如:SNMP、SMTP、HTTP、MODBUS/TCP、IEEE1394、UDP/IP、PPP。你可以在WINDOWS9X、NT、LINUX、UNIX环境下使用。利用其免费的驱动程序开发包,你可以用VB、VC++相当容易的创建自己的应用程序。 目前,OPTO22公司与世界知名的CA公司联手合作,推出的SNAP-IT系列产品,就是把OPTO22适用于Web的网络解决方案Ethernet I/O与目前业界先进的端到端管理解决方案CA 的Unicenter TNG集成,从而实现了将真实世界设备接入电子商务基础结构中的目标。通过OPTO22易于实施的SNAP-IT解决方案与Unicenter TNG相结合,企业可通过单一的Unicenter TNG控制台远程管理越来越多的设备,从而显著降低总拥有成本,同时提高用户满意度。Opto 22的SNAP-IT家族产品提供了即插即用电子商务解决方案,这将使Unicenter TNG用户象管理传统IT基础的原有设备一样,监控与管理真实世界(Real World)设备;也可通过服务器与台式机,端到端的管理通讯塔、主机房、制造机械、油气管道、制冷系统等基础设施。 需了解进一步的情况,请访问: http://www.managetherealworld.com http:// WWW.OPTO22.COM

楼主(2000-10-26):
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工控领域是对通讯、网络、计算机技术的综合,但好象思考问题的人较少。

网友A:
以太网是会向下发展的,但现在还很不成熟。 以太是BYTE级网络,只能部分代替现场总线作用,而且只有在其速率超过1G才有现实性,OPTO22动作未免太快了一点,现在投入使用只能暴露自己的弱点而已。 现场总线比如DEVICENET将来会变成BIT级网络,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网友B:
从目前来看,以太网只适合工控的信息层应用,目前各大PLC 厂商都已实现以太网的信息层应用,结合DEVICE NET的应用, 可谓无缝集成,看来OPT022的前景可能会非常尴尬.

网友C(2000-12-12):
以太网用于现场I/O级,这是目前工控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其实,现在并非只有OPT022公司开发底层工业以太网,相反,而是有很多的大公司在开发这种技术(例如 MODBUS/TCP应用层协议),并有相应的产品问世。普通以太网向下延伸工业现场,面临一系列的技术难题,确定性、实时性,还有现场设备的供电问题,网线的物理性能提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已提出了不少的解决方案,又开始形成新的标准。 应该说,工业以太网的前途很光明。 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工业以太网的互联性。原来考虑以太网用与工业现场控制其一重要的出发点是以太网有良好的互联性,然而当前众产商开发工业以太网在上层协议特别是应用层上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因而将来的工业以太网也还是重复着大公司各自为界,几分天下的局面。对用户来说,应用新的技术,却重复着老的悲哀。

网友C:
请教OPT022公司,贵公司对现场以太网的性能做过哪些改进?采用何种技术?仅从学术探讨

楼主:
现在有种观点,直接突破传感器和办公室之间瓶颈的MMI系统,希望听到各位的观点。谢了!

网友D:
提几个可能是杞人忧天的问题: 1. 可靠性问题 工业现场不比办公室,各种强干扰恐怕不会符合FCC标准,以以太网1K多的包长,会不会在某些时候出现重发1000次也无法得到一次成功的可能,不知那位有相关的应用数据可以说明问题? 假如某块网卡出现故障,一直占用总线,不用高档的交换机恐怕无法对付。如果都是用光纤,恐怕离以太网的初衷太远。 2.响应的可预知性 在节点极多的情况下,确定时间内可保证的数据通讯量是多少?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权威的说法,在实时性和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工业领域,基于概率的统计数字恐怕无法让人信服. 3.互连的必要性 我们真的需要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知道机器的转速吗?知道了,我们就真的能做出有益的处理吗?数据及信息需要传播,更需要筛选和封装,我们非要给黑客更广阔的天地吗? 以上说法仅为个人观点,仅供讨论!

楼主(2001-09-28):
以太网用于工控现场的必要性不应该值得怀疑,安全性是必须考虑周到的 但这不是主体。他现在的处境已经很好的说明了它的价值。

网友E(2002-09-04):
我也觉得以太网应该和现在某种现场总线配合起来用。直接用在现场,以太网有太多的缺点。但是这里面又有个怎么实现无缝廉洁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F(2002-10-05):
好象有难度。但应该是发展趋势。

网友G(2003-04-03):
有很多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可实现太网应该和PROFIBUS现场总线无缝连接。ABB公司在全世界已成功应用了3000例这样的工程。

网友H:
开发工业以太网的目的应该主要是想降低成本吧!!~ 以太网与现场总线在工控领域相比最大的优势应该是成本低,至于互联性 嘛,不知道实际工程中是否真有这个必要,我想不会有厂商愿意把美国的 生产车间和上海的生产线连起来吧,或是坐在上海的办公室控制广东某厂 的一台PLC,关键是是否真有这个需求。

网友I:
以太网本身就是IEC的八大现场总线之一,应用以太网是今后的发展趋势,针对工业应用的实际情况协议要做修改,能解决可靠性和实时性的问题,但是各大厂家又会各自为阵。

网友J:
上面仁兄提到MODBUS/TCP协议,能不能对这个协议多介绍一点啊?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谢了!

网友K(2003-05-05):
我是做互联网的,在学校学的专业倒是自动控制,按照我的理解,互联网从本质上不是一个适合用来做实时链接的网络,数据的准确和及时很难实现,这是这个网络的特征,当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一定的改进,但是从结构上来说很难。还有关于安全性,可靠性的问题我觉得机遇现在的互联网基本原理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在短期内现场总线完全没有必要做到以太网去控制,只要能够进行数据的远程察看就基本可以了,至于以太网上的控制,我觉得可能需要专用的线路和协议。我很难想象如火车电力调度之类的控制通过以太网来控制。

网友L:
各位,以太网连接到现场I/O早已经有了。施耐德公司的Momentum系列PLC就可以实现。惭愧的是本人对以太网了解不多,最初有一份资料说TCP/IP不能实现实时数据通讯,原因如何如何。我看得云里雾里,随后有一份施耐德的资料说最新推出的以太网模块采用了某技术实现了实时数据通信,然后又是一堆术语。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施耐德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推出了用以太网连I/O的产品了。 另外;远方哥们,以太网的推出不是为了降低成本,而是为了一个统一的总线,统一的总线带来的好处是数据的透明性。此外,还正象你说的,美国的车间非常有必要和上海的车间连接到一起!原因很多:首先是物流的要求,对于跨国工厂是很有用的,其次是维护的方便,如果你的技术工程师到南极去度假也不怕,只要那里有网吧,而且你的工厂连接到Internet上。 其他不谈了。

网友H:
猪猪DDT: 首先,某些公司是在工业以太网上下了大的功夫的,这个可以想像而且一定可以理解,但成效如何大家有目共睹,不是哪个公司在哪里说几句什么什么就可以的。 美国的车间非常有必要和上海的车间连接到一起!原因很多:首先是物流的要求。 我不太知道一个完整的物流系统是否可以用internet来解决,但我相信用到以太网的部分一定是最上层的管理层,而设备层的实时控制我想也没有必要这样吧,如果一定要把8这节的数据实时地送到南极去,我想那一定是疯了。

网友M:
我很同意汪开宏先生的观点,工业以太网推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用户摆脱面对多种互不兼容的协议时的尴尬状况。但是现在各个公司推出的工业以太网协议只在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采用用了以太网,在应用层还是基于本公司支持现场总线协议。这又将形成新的一轮明争暗斗。当然这种争夺更多的体现在应用层上,比原来的情况有所改进。很多组织也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OPC基金会就在OPC标准中扩展了OPC DX来兼容不同的工业以太网应用层标准,但这也只是处于宣传阶段,由于工业以太网产品本身目前占有的市场份额就不大,而且在企业三层网络体系结构中,工业以太网在现场设备层的应用一直有很大争议,对于其市场前景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网友H:
OPC DX听说已经可以把DeviceNet和Profibus的主站相连了

网友N(2008-01-05):
一种不错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