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差保护

楼主(2003-05-21):
哪为大侠了解“纵差保护”的问题,“纵差保护”是国家标准里提到的,在2000A的系统中必须要有,好象与缺相保护有电相近!在下谢谢了,有消息给 yb1973@263.net

网友A(2003-02-20):
纵差保护与差动保护似乎是一个概念,东芝的高压变频器TOSVERT-MV可具备等同差动保护的机能。 这个机能是,通过检测电机的三相电流的不均衡,来发现电机内部绕组短路所造成的事故,要达到这个目的,在电机上通过CT检测出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的差,这个差的检测也就是所谓的差动保护。 使用变频器后,由于电机起动时CT会饱和(频率接近0),造成误检测现象,我想大家会说使用变频器后无法使用差动保护。 但是,使用变频器后,由于可实现检测三相电流的不平衡目的,也就是说变频器具有三相电流的不平衡保护机能。 如果,原有电机的差动保护继电器想继续使用,可在变频器上加装联锁机能,使其在起动时不输电信号(在CT饱和期间中)。 可通过电邮联系:catchee@sina.com

网友B:
能不能告诉一下东芝怎样保护的?差动保护电机定子绕组应该要6抽头的,变频器怎样实现差动保护,难道输出有6根电缆吗? 什么叫等同差动保护?谢谢指教

网友C(2003-05-21):
东芝的和凯奇的变频器还是不错的,分别代表了国外国内的最高水平。